RS232-485转换器

楼主(2005-08-09):
我自制了一个RS232-485转换器,但我现没有RS485通讯口的仪器设备,清教各位高手,如何判断这个转换器能正常通讯?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电路啊?

先说几句,断开485芯片的2、3脚,然后2脚接地,3脚不变,试试,发出的信号能返回,你成功了。

楼主:
下面是电路图,请指教

网友B:
如果你的PC有两个串口,你可以用两个转换器连接,232-485-485-232,找个两串口调试工具软件也就可以了

楼主:
办法是好,但我的PC没有两个串口。还有其它的办法没?

网友C:
3楼的朋友!你那里有AB的产品吗!以及资料!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吗

楼主:
产品是没有,资料有一些,你需要什么样的资料?

网友A:
看了你的电路图,可以按我在第二楼说的方法试一下。

楼主:
8楼的朋友,是输入到485的2脚的信号接地,还是断开输入后,485的2脚接地?"发出的信号返回"是什么意思,能否说具体点?要用串口调试软件么?

网友A:
2脚断开输入后接地,3脚不变,用串口调试软件,发出的信号返回就是自发自收,我说的只是一种RS485的自测电路,不时正常收发电路,这种方法可测试你设计的电路是否正确。

网友D:
再做一个,A与A连接、B与B连接

使用超级终端连接,发送文件正确就行(计算机需要2个串口或2台计算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