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9):
大家好,我用的编程软件是SYSMAC-CPT,用RS232连接PLC。
但现在无法在线,不能上传下载程序。
提示我电缆线有问题或者COMMUNI SETTING设置有问题。
我现在的COMMUNI SETTING 里NETWORK 选的是SYSMAC WAY。
(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SYSMAC WAY,另一个是MODEM)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能上传下载程序。
希望大家能帮助我~~~谢谢

网友A:
PLC 类型CPU43是否正确?
连线确认没有问题?
SYSMAC  WAY ,点击SETUP,再点击SETUP,看看设置是否有问题 。

楼主:
谢谢版主,我的两个SETUP里面都是默认。线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已经问过欧姆龙的技术支持。真的是很难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