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9):
新来的,问个很菜的问题。
电脑与PLC(omron  CPM2A)连接需要什么设置?

楼主:
补充一下,我用的编程软件是Cx-programmer5.0.
急! 急!急!谢谢。

网友A:
新建的时候都有提示,连接上就行。
问一下:你有CX-P的中文说明吗?

网友B:
如果你用于编程的话:
  请将PLC的开关拨到ON位置.做一根串口线,但不能交叉,你用235-235就   可.
如果你用于通信的话:
  你需要设置一下你的PLC的串口,其中外围端口是第一个端口,上位机端口是那个DB-9.你需要设置其波特率等.
然后将程序及设置下进PLC.将开关拨到OFF位置.就可以按你的要求通信了呀!!

网友B:
有空咱们可以联系!
我用的PLC类型有:OMRON\GE\...

楼主:
按各位前辈的指点,
我的plc已经和计算机连接上了。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