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05-08-09):
请教高手:STEP 7里集成的FC105 SCALE里有一个公式:OUT = [ ((FLOAT (IN) ?K1)/(K2朘1)) * (HI_LIM朙O_LIM)] + LO_LIM,这里的K1和K2为27648,请问这个27648是怎么来的?

网友A:
看看手册就知道了,0到100%对应的是0到27648

楼主:
谢谢!那如果0到100%对应的不是0到27648,比如12位的模拟量输入单元,输入是0到4096,该怎么处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那如果0到100%对应的不是0到27648,比如12位的模拟量输入单元,输入是0到4096,该怎么处理?
系统会进行转换的,读入到PLC中的值就是0-27648
实际上就是移位,把有效的数据放到高位,低位补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