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起动器基础(2)

楼主(2005-08-09):
6、软起动器具有哪些保护功能?

(1)过载保护功能:软起动器引进了电流控制环,因而随时跟踪检测电机电流的变化状况。通过增加过载电流的设定和反时限控制模式,实现了过载保护功能,使电机过载时,关断晶闸管并发出报警信号。
(2)缺相保护功能:工作时,软起动器随时检测三相线电流的变化,一旦发生断流,即可作出缺相保护反应。
(3)过热保护功能:通过软起动器内部热继电器检测晶闸管散热器的温度,一旦散热器温度超过允许值后自动关断晶闸管,并发出报警信号。
(4)其它功能:通过电子电路的组合,还可在系统中实现其它种种联锁保护。

7、什么是软起动MCC控制柜?

MCC(Motor Control Center)控制柜,即电动机控制中心。软起动MCC控制柜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1)输入端的断路器,
(2)软起动器(包括电子控制电路与三相晶闸管),
(3)软起动器的旁路接触器,
(4)二次侧控制电路(完成手动起动、遥控起动、软起动及直接起动等功能的选择与运行),有电压、电流显示和故障、运行、工作状态等指示灯显示。

8、有的软起动器为什么装有旁路接触器?

大多数软起动器在晶闸管两侧有旁路接触器触头,其优点是:
(1)控制柜具有了两种起动方式(直接起动、软起动)。
(2)软起动结束,旁路接触器闭合,使软起动器退出运行,直至停车时,再次投入,这样即延长了软起动器的寿命,又使电网避免了谐波污染,还可减少软起动器中的晶闸管发热损耗。

9、软起动MCC控制柜有哪些扩展功能?

将软起动MCC控制柜进一步加以组合,可以实现多种复合功能。例如:将两台控制柜加上控制逻辑,可以组成“一用一备方案”,用于大楼的消防系统与喷淋泵、生活泵等系统。如果配上PC(可编程序控制器),则可以实现消防泵定时(如半个月)自动检测,定时自动关闭;加上相应的控制逻辑,则可以对消防泵及各个系统运转是否正常实施平时检测时,定时低速低水压(不出水)运行;在灭火时,则实施全速满载运行。将若干台电机加上控制逻辑组合,可以组成生活泵系统或其它专用系统,按需要量逐次打开各台电机,也可逐次减少电机,实现最佳效率运行。还可以根据客户要求,实现多台电机每次自动转换运行,使各台电机都处于同等的运行寿命期。

10、软起动器适用于哪些场合?

原则上,笼型异步电动机凡不需要调速的各种应用场合都可适用。目前的应用范围是交流380V(也可660V),电机功率从几千瓦到800kW。
软起动器特别适用于各种泵类负载或风机类负载,需要软起动与软停车的场合。
同样对于变负载工况、电动机长期处于轻载运行,只有短时或瞬间处于重载场合,应用软起动器(不带旁路接触器)则具有轻载节能的效果。

楼主:
有人知道更多的请告诉我或回帖:hu20050408@sina.com

网友A:
看了明白很多,但是还不很清楚,兄弟资料是哪来的,在网上可以查到吗?谢谢

网友B:
谢谢,多多益善

网友C:
请问:软启动适用于绕线电机吗?并适用于重载启动场合?比如球磨机?

网友D:
我们厂有很多软启动,哪个有更详细的资料,我想要!

网友E:
原则上,笼型异步电动机凡不需要调速的各种应用场合都可适用。目前的应用范围是交流380V(也可660V),电机功率从几千瓦到800kW。
请问,我厂一台1200KW的电机可否用软起动?是不是非要是800KW以下的电机才可以呢?

网友E(2005-09-10):
怎么没人回答啊

楼主:
目前还没有用来拖动1000KW以上的电机

网友E:
那这1200KW的电机要用什么来起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