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9):
RT
有的就太感谢了啊

网友A:
期待  我也想要 一份
。。。。。。。。。。。。。
我的主页http://qq.7xiu.com/?105531903

网友B:
用个液位开关控制接触器的通断,从而控制水泵打水

网友C:
楼上的兄弟说的太简单了吧?在下限与上限之间水泵怎么工作啊??呵呵!!

网友D(2005-09-30):
可以把中间那个点跟高水为哪个点短接后只用高水为探针,那就会保持水位在高位啦

网友E:
高位时停水。只有低位时上水,就可以了,好好设计,很简单,不要想多了!

网友F(2006-03-24):
高低水位控制加电磁阀即可。

网友G:
用液位继电器控制电磁阀就可以了!

网友H:
电接点压力表也不错。

网友I:
如果你接的补水管压力够补进水箱的话就用液位开关控制电磁阀的打开和关闭。如果需要补水泵就液位开关控制泵的启停就可以了。。管道上加个止回阀。。下液位水泵启动直到上液位停泵,,低于上液位直到下液位才启动补水泵。。。

网友J:
好好好!只是路过,大家继续聊!

网友K(2006-04-25):
同意9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