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08-09):
请高手判断一下:我公司有一台SAMCO-i, IPF-75K(E)。变频器。因负荷侧加了
                       电容补偿器,只是变频器损坏。
请问:这种情况,哪一部分容易损坏?
      还有根变频器配套使用的;智能型恒牙供水控制器:CPS-20C.他是不是PLC?
     因变频器没打开,所以变频器数据没有测量,请高手解答。

网友A:
求助] 谁  有用山垦samco-i If-15k  ico-1-B型变片频,会自动开停。有的显示Erl,Es。切切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出手,等待中。
先谢谢了!

楼主:
自己的判断:补偿电容是装在变频器的负荷侧,与它相连的只是三个输出模块,
               所以判断是大功率模块损坏,其他(驱动电路,控制电路),应该是好的。
  不知判断对不对。请高手指点。

网友B:
还要看你的驱动采用的是什么,驱动损坏的可能性也比较大。

网友A:
我用plc控制,外部起动不是显示Erl、就是Es,无法启动,不知是变频器老化还是控制板故障,不知用什么方法处理,请指教。

网友C:
电容坏的可能最大!

网友A:
是主控电容还是驱动电容?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我明天就准备将变频器打开。
发现问题在向大家请教。

楼主:
我明天就将变频器打开。
发现问题再来向大家请教。
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D:
你的文字输入水平太一般了
短短一篇贴子错别字连连

网友E:
逆变模块损坏可能性大一些。驱动电路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损坏。
驱动确定没问题方可送电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