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9):
分级控制器电机正方转不切换,冷冻机组接触器不动作?

楼主:
冷冻机组分级控制器故障,请教高手/
分级控制器电机正反转不切换,冷冻机组接触器不动作?

楼主:
先人为将其切换到反向启动,有谁有分级控制器的原理图

网友A:
你的冷冻机组才多大呀?有1000万大卡?搞这么复杂的启动.

楼主:
工厂磺化车间1个机组控制4台30KW的冷冻机电机,启动时通过分级控制器分别延时启动4台冷冻机。

网友A:
磺化车间的冷冻机一般用不了多久.
分级控制器电机正方转不切换,就应该检查行程开关.行程开关已经接通,之后,就是接触器的问题.

网友A:
是开利40万大卡?这种机型,可以随便改.用普通时间继电器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