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0):
各位大侠!! 如何向触摸屏中灌程序,还有就是如何向触摸屏中装载打印机的驱动程序?望各位大侠不令赐教!!!

网友A:
一般是通过RS232接口连接TP和PC,连接线电脑市场有售(注意DB9接头的针和孔的对应)。由组态软件编译好TP的程序,从系统配置的COM口向TP下载即可。

网友B:
一般触摸屏自带打印机的驱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