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0):
我现在要做一个计算幂的数据,可是在他的命令中只有开平方的没有做幂运算的,请教各位大虾怎么做的,比如2 的 -11 方怎么写啊?

楼主:
不会吧,没有一个会的吗?还是不屑回答这个问题的啊

网友A:
从来没有用过,也没考虑过这样的问题,不过2的11次方不就是1除以2048吗?也就是1除以2的11次方,然后你再考虑三菱里除法指令的数据类型,不犯规就行了,不知道对不对,不要笑,可能办法太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