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0):
请教老师.我的电脑是串口的.通过USB转换与FX2连接.电缆是SC09的.连不上.怎样才可以.

网友A(2005-09-20):
将USB转串口地址设定位COM1即可,或将通讯端口予USB转串口地址相同即可,一般USB转串口地址默认COM5~COM6在资源管理器中看。不清楚XXXJJJCCC197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