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如何点屏

楼主(2005-08-10):
请教一下高手LCD如何点屏呢?越详细越好

楼主:
我原用研华AWS-842TP工空机因液晶显示屏故障,采用其它品牌却无法点屏,急!!!!!!!

网友A:
如果您需要帮助请联系我,希望能和大家分享成功的喜悦。

MSN:zwqcc@sohu.com
QQ:7864980
PHONE:028-68185043

网友B:
首先你的工控机主板上需要有LCD的接口,这样才好点液晶屏的
接下来你把主板和液晶屏的LCD口的定义整理出来,由于每家工控主板和液晶屏的定义都不一样,所以在这里就不多做介绍,接下来做一根LCD的连线进行屏体和主板进行连接就可以了,液晶屏的供电模式可以看屏体的说明书。需要注意的是这根LCD线的连接距离不能太远,如果需要延长必须添加添加硬件设备,把信号加强才可以的。

网友C:
讲的很基础,有同感

网友D:
贵公司在广州有无销售点啊?
急需产品!!!!!!!!

网友E:
点屏我们是专家可以上我们的网站看,肯定有收获www.pwkj.cn
联系人:周健军
电话:0571-85124785   851247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