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0):
我是请教一下各位大虾
前提条件是:现场水泵房里的两个液位计都测的是同一个水位。上下限都为0—5米,进入PLC的都应该是4-20mA信号,他们的电流应该是一样的。但程序中的两个FC105块一个用单极性,一个用双极性。
问:他们是否显示在WINCC画面上的数字是一样的?是否因为是单、双极性不同而不同。
相关的图
谢谢各位的回复。

楼主:
我自己感觉单双极性会对显示值有影响。
还有,单双极性是在什么情况下要用的?

网友A(2008-06-24):
有变化,因为单,双极性在PLC内部对应的数值分别是0-27648和-27648----27648

网友B:
同意上面大虾的观点

网友C:
你先把程序监控一下 mw528 ,he  mw530的数是一样的 那wicc里的数就一样

网友D(2008-09-09):
肯定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