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节能原理

楼主(2005-08-10):
变频器装在抽油机的电机上,是怎样实现节能的吗?

网友A:
先看看在注塑机上的节能原理吧:
      传统的注塑机是采用定量泵供油的,注塑过程的各个动作对速度、压力的要求不一样,他是通过注塑机的比例阀采用益流调节的方式将多余是油旁路流回油箱,在整个过程中,马达的转速是不变的,故供油量也是固定的。而由于执行动作是间隙性的,也并不可能是满负载的,因此定量供油就有很大的浪费空间,据实测至少有50%左右。变频节能正是针对这一浪费空间,实时检测来自注塑机数控系统的比例压力和比例流量信号,适时调整各个工况动作所需的马达转速(即流量调节),让泵出的流量和压力刚好能满足系统的所需,而在非动作状态时(主要是在冷却状态),让马达停止运行,这样节能空间就进一步地增大了,故对注塑机进行变频节能改造能够带来巨大的节能效果!

网友B(2006-09-14):
谢谢讲得这么好,不过还是不太明白,能否讲的具体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