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煤车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5-08-10):
我们单位有加煤车用2台37KW 西门子440变频控制 4台30KW电机进行走行控制,
因为有台变频器烧掉,我用一台新的同种型号变频代替,因为原始参数无法提取只能自己手动设置新的参数 。
现出现的问题是:单台开停运行正常,但两台变频同时开机就会发现新的那台变频制动电阻过热冒烟。
望各位高手指点。
附:两台变频的升降坡时间相同,

网友A:
一台37KW的变频器是不能同时拖动2台30KW的电动机;
除非先带一台电机达到工频后切换到另一台电机;

楼主:
好象可以的吧,要不是就是2台15KW的,我想我没搞错,应该是30KW的,不过最让人关心的为什么2台变频同时开动就开不了了呢

网友B:
用一台变频器拖动两台电机时,有些特别的参数是必须要设置的,这和两台变频器同步拖动两台电机有部分类似之处。

网友C:
参数不对,两变频器的频率没有跟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数不对,两变频器的频率没有跟随吧

车有4档位,分别是用10HZ  20HZ  30HZ  40HZ  我设置的没有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