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事请教!

楼主(2005-08-10):
我是入门者!有一点不明白,我有看见电脑铭牌上有写电流1.8A,额定功率70W,根据能量守衡是行不通的,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打开电脑看一下,你就明白啦。
电脑里都有一个电源将220V转换成计算机所用的电压。

网友B:
能量守恒永远是正确的,是你看得不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