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0):
我的老本本坏了,换了个新的,没有COM口,买了根转接线,不知道要怎么设置端口的参数,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买的什么转借线,我的本本也没有com口,想和西门子s7-200连接,不知买什么线,那位大哥给小弟出个主意,谢谢

楼主:
郁闷呀,干正事的论坛比游戏论坛冷清了100倍呀100倍,只好明天到赛格去问问喽,回楼上的,我买的是一根USB转COM口的转接线,型号BF-1284(感觉是乱来的),没用,明天去退货

网友B:
我们花70元买的USB转232电缆接ABSLC503的PLC没问题。

网友C:
购一个usb转串口的小玩约50元(有芯片的那种)配有光盘按说明装上驱动程序即可使用。

网友D:
买一个好的USB转232的转换器就行,德阳四星就有,不错的

网友E:
若notebook本身沒有串口,買USB轉接是不行的.這樣安裝在notebook里硬件資源管理器不會將其認為是虛擬COM端口.所以無法與PLC或工控機及一些卡板通訊.只有買PCMCIA轉串口才可實現為物理端口.

网友F:
连S7-200的PLC时最好使用PCMCIA转RS232;

网友G:
呵呵,我也是用USB转的呀,很好用呀,你是不是买到水货了呀????

网友H:
我用的也是USB转COM的,从中关村随便买的,很好用没出过问题。只不过用的时候稍微设置一下:)

网友I:
可以呀,我三年前化80元买的很好用啊,装完驱动程序后在设备管理器就可以看到COM口了,然后设置一下COM口号和参数如:波特率什么的等.

网友J:
最新推出USB接口的PLC编程电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我今天去换了一款有串口的,HP nx6120,感觉这款机子就是给搞工控的设计的,问题解决了,这两天我也有到处查,要不换本,要么买R232口的PC卡,不划算,要么靠人品去找USB转R232的线,这个完全靠RP,有的行有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