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05-08-10):
各位高手:
  我有一个简单的问题向大家请教,额定电压220V的继电器能否交直流通用。
  我有一个旧10.5KV高压保护屏,上面有一些中间继电器与时间继电器,一个保护出口继电器(BCJ),它上面只标有220V电压,没有标明是交流还是直流,我以前使用的继电器在保护屏中都是直流电源,但现在是给一个厂家使用,他那里没有直流系统。我想大家请教:
  1、如是直流继电器能否通交流电源使用;
  2、可有什么方法可区别是交流还是直流电源继电器。比如线圈直阻、电磁力比较、通电试验等。

网友A:
标识在线圈上面吧,打开看看,直流的好象有续流元件,或者在控制回路里面。我还没用过直流的。确定不了的话,不如先换成交流的用上再说。

网友B:
不可以,交流的继电器也比较全,出口。中继防跳姚,都有。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朋友。
  我现在屏上有继电器、现在我首先得区别它到底是交流还是直流继电器。如全都是直流型的。只有换交流的,那只得增加成本了。

网友C:
AC DC继电器互换不行,两者外部区别在于AC铁心上有一短路环

网友D:
不能互换,看一下线圈的匝数,交流线圈要比直流的少的多

网友E(2005-09-13):
看一下电阻
交流的线圈靠的是电感的感抗,所以用万用表测的电阻应该比较小,也就不超过几十欧吧,直流线圈靠的是阻抗,万用表测的电阻应该比较大,我想可能在几百欧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