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0):
最近你写一个显示包装机械转速的程序,在写将输入的0~10v的电压转换成0~150m/min的速度时,由于输入的模拟量的数据字格式是左对齐且只占12位,我怎么也不能将它正确的转换成上述的速度值,请问如何对输入的模拟量值处理才能转换成所需的数据啊?请指教!

网友A:
0~150m/min对应0~32000

楼主:
难道不能转化成0~150的数据么?毕竟0~32000的数据我们不知道速度是多少啊。

网友A:
把得到的数除32000,再乘150!

楼主:
哦,明白了!原来是这样,谢谢Bfhy,非常感谢。

楼主:
今天试了一下,发现这样做也不对啊,因为模拟量的变化并不是线性的,比如说5v和10v的二进制分别是101和1010,它们的数据字格式却是一样的。还有什么办法啊,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