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0):
电动机综合保护器电源380接成220,有什么后果

网友A:
电动机综合保护器不会工作的。起不到保护作用。不会烧电动机综合保护器的。

网友B:
保护器的电源部分有可能报销。看具体的工作方式而言。电机也有可能启动不了。

网友C:
看具体电路特点

网友D:
估计没事情 没什么后果 过电压还有保护器的熔断器保护呢

网友E:
要看保护器的具体配置,如果内置了欠压保护,则保护器和电机都没事。

网友F(2018-12-13):
电动机保护器 不会损坏,电动机保护器显示屏亮度降低, 继电器无法动作,如果是220v电源电动机保护器接成380v 电源会把电动机保护器烧坏。

网友G:
不会有什么事,我接错过一回,(原来是220V的,我换的是380V的)但电机竟然能够正常启动工作,看来我买的这只并没有欠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