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选型i

楼主(2005-08-11):
我做了一个点动电路,点动频率20次/分钟左右。控制电机的功率0.75kw,一开始我用cj10-10的大约能用2个月,后来换成cj10-20,cjx2-25的能用半年,主要是触点坏了。我记得有重任务型的接触器,那位老师能提供型号。
我的要求不高,能用一年就行了,老换接触器太烦人了!
电路不能用固态继电器(原电路设计问题)。

网友A:
用无触点接触器,可控硅控制,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B:
楼主不是说了吗,不能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C:
品牌用好点的!!!台湾电器超低价!!!!
本公司福建一级代理:
台安,天德,宁茂,安良,理研,亚鸿,瑞升,琦胜等电气产品。
主要产品:
空开,接触器,热继电气,中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液位控制器,计数器,温控器,表头,按钮,指示灯,近接开关,行程开关,关电开关,PLC,变频器。
           价格超低!
  联系电话:0592-8920315   联系人:朱裕勇
欢迎省内朋友询价定购!!!

网友D:
用普通接触器就行,在触点两端接压敏电阻就行了.我在单位改过一个1.5KW的电机,已经用了一年多了.

网友E:
我也遇到了此类问题,接触器动作太频繁了.
用压敏电阻的话用什么样规格的,0.75KW的跟1.5KW的点饥.我是电子盲,请指教!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用普通接触器就行,在触点两端接压敏电阻就行了.我在单位改过一个1.5KW的电机,已经用了一年多了.
l老兄能说说怎么改吗?我也想学学。是把压敏电阻并在主触点两端?

网友G:
主要是触点坏了,  那就用CJX2-5011 容量大了好多.
至于楼上说的在触点两端接压敏电阻就行了,真是无聊之谈,压敏电阻是用于过压保护一类的.

如果启动频繁而使触点烧坏,可在触点两端加上RC吸收电路.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了此类问题,接触器动作太频繁了.
用压敏电阻的话用什么样规格的,0.75KW的跟1.5KW的点饥.我是电子盲,请指教!

劳驾了,我想要

网友I(2006-02-05):
没必要再用大的接触器了,要是只会用大的接触器,还能叫电工吗。你可以用CJ10Z-20的就可以了,这个型号就是重任务型的,

网友I:
压敏电阻只是用来做过压保护的,主要是用来保护电子设备的.

网友J(2007-01-31):
我也想找一个合适的接触器,要求每分钟能动作100次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