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

楼主(2005-08-11):
我买的普通直流电源,市12V和  24V<上面标的>,我用万用表在DC档测得12V得变为了24V,24V得变为了36V,就增加了12V,请问为什么?当时我测得得交流电压市AC 239V

网友A:
这是正常的.电源上的标称电压是指带上负载后的电压.空载电压大约是标称电压的1.414倍.并且,是在标称输入电压的情况下.

网友B:
买的普通直流电源基本都是劣质产品,由于该电源内阻大,所以空载测量电压超高,把人吓一跳啊!

网友C:
一带负荷电压就正常了。呵呵!便宜没好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