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变频节能的困惑

楼主(2005-08-11):
对变频节能的困惑

    一、  变频节能主要应用在交流电动机节能方面。现在,有的资料把变频节能说的很是厉害。我不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员,所以,对变频节能有点困惑,现在说出来恭请各位指教。
    电动机是要带机械负载的。例如空调器的压缩机。就任何机械来讲,它都有一个最佳工作点。还是以制冷空调压缩机为例,就同一台压缩机而言,它的制冷效率有一个最佳的工作条件,这个工作条件由很多因素构成,例如压缩机的结构设计、机械制造工艺、冷媒质量等等。这些因素对于已经在使用中的某一台压缩机而言,在很长时间内可以认为是不变的,是一种固定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影响压缩机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压缩机的转速,在从零转速到最高转速之间,会有一个最佳转速,在这个转速时,压缩机的工作效率最高,也就是说,可以用最少的耗电,制最多的冷量。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加入变频技术,会有什么作用呢?如果改变压缩机的转速,就会使压缩机偏离最佳工作条件,降低工作效率。所以,我认为,用变频技术追求压缩机节能,是一种误区。(汽车的变速器就是这个道理。要改变汽车的行驶速度,不能光靠改变发动机的转速,而要配合变速器,目的是使发动机工作在最佳工作转速范围内。)
     可能会有人说,变频技术可以改变压缩机的制冷量,在空气温度接近设定温度时降低压缩机的制冷量,做到连续运转,避免压缩机的频繁开停,从而达到节能的目的。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空调选型和工作方式的问题。如果空调的功率和制冷的需要相匹配,并且不需要精确恒温,开关式控制的空调最节能。
     当然变频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可以精确恒温,可以给人比开关式控制的空调更舒服的感觉。
     二、  变频器的主要功用在于方便的改变电动机的转速,在需要频繁改变机械转速,特别是无级调速的工作条件下,有很大的综合优势。例如交流电动机的启动。
     三、  在宣传中,很多资料认为变频技术对风机有很好的节能效果。我认为这不尽然。对于要求风量恒定的风机来说,变频无法实现节能的目的。对于要求风量频繁变化的风机来讲,会有比较好的节能效果。
     基于以上原因,我认为变频节能的效果,有厂家夸大的成分。

网友A:
我基本同意你的看法。一台固定的机械,要想达到额定的运转就必须从电网上取得能量,要想节能,只能提高效率。如果改变了转速实际是改变了该机械的工作状态,并不是节能。担对于风机、水泵这类负载来说,输出是动态的,这时调整转速是有可能节能的。比如:一台扬程20米的水泵,当然厂家已经配套了电机。而使用者只需提水18米,严格说,电机从电网上就不会取得较多的电能,但电机是按20米扬程配套的,所以工作效率就较低,或者说浪费了电能。如果用变频控制,可能电机就不工作在额定转速,而是较低。这样保证了水可以提升18米,又节约了一定的电能。而且,风机、水泵这类负载,轴功率和转速之比不是线性的,转速的变化对轴功率影响很大。
现在推销变频器的商家有意夸大变频器的节能是商业需要,作为搞技术的人头脑要冷静,尽量不为经济利益和行政干预所左右。

网友B:
头脑清醒。

网友C:
我同意楼主的意见。

网友D:
它不节能,但起动电压带宽。

网友E:
参考一下  制冷论坛的帖子

变频空调到底能省多少电??
mqwang515
 等级:小学生
 文章:70
 精华:0
 积分:387
 恋人:寻觅中
 注册:2005-6-24
             第 2 楼
满负荷同普通空调一样,甚至还要高一点点;部分负荷的时候,制冷量与耗电量并不是成比例下降!

省电并不是非常明显,负荷调节比较广!
 hicon0110     第 3 楼
楼上这么说那变频空调并不比普通空调节能?
pingkecom       第 4 楼
 家用变频要看你连续运行多少时间,一般连续运行6小时以上,变频空调会开始节省。反之则相反
2005-7-27 21:10:00 自然通风与混合通风

 等级:初中毕业 dxhb
 文章:120第 5 楼
变频空调节能,实际是部分负荷工况时,以相对大的  两器  制冷

或者相对选择不当的空调,经常启动, 节能意义不大.相反变频器

自身消耗与谐波会造成浪费.

(-----只有将谐波转变为正弦波,或有用热能才能

解决谐波 .目前,技术上还没有办法.)

因此,变频空调如同脑X金一样,形式大于内容.

  sch_sch  第 6 楼
  其实变频并不能节省太多的能源,从理论上讲,变频只是减少了温度的波动而已。实际体现的节能,应该就如5楼所说的,部分负荷的相对高效率。

一家之言

2005-8-4 13:53:00 制冷系统仿真

 山楂石榴  第 7 楼

比较支持5楼的兄弟;

形式大于内容,仅此而已;

俺是绝对不会买变频空调的,一是“买不起”,二是不想上当受骗;

“坚决不买房,气死开发商”

网友F:
我也不买变频空调,我觉得对工厂来说根本的作用是实现平滑调速,至于节电嘛,对负荷变化大,平均功率不高的水泵倒有点作用。

网友G:
变频器并不是节能器。相对而言,比那些老掉牙的设备还是好一些。

网友H:
我同意你对变频器用在空调上的说法,但不完全同意变频器用在风机上的观点。如果你用的风机有闸板,并且闸板不是经常处于完全打开的状态,或者风量经常需要调整,那使用变频器节能的效果就非常明显。我所在的厂使用变频器的数量很多,有4000台左右。而老板不相信单从计算出来的节能效果。在新的地方使用变频器时都要求先做实验,我们在风机上做的实验最多,具体做法是(尽管知道不是很科学的):在同等功率(22KW)几乎同等使用条件下,一台使用变频器而另一台不使用变频器,在两台电机上加上电度表,(不是在变频器之后)每8小时记录一次数据,实验一直做了半年时间,结果发现使用变频器的电机用电58000度,不使用变频器的电机用电近90000度。所以节能是很明显的。况且,使用变频器对电机的好处很多,这些大家都知道。

网友I:
变频不节能!看看他的工作原理!

网友E:
4000台变频器?
------是否太多!

22KW几乎同等使用条件下,实验一直做了半年时间,结果发现使用变频器的电机用电58000度,不使用变频器的电机用电近90000度?
------我可以准确告诉阁下,你的实验完全不科学:你的
电度表能计量谐波功率?计量时是否排除功率因数的干扰?风机的工况调整完全不合理(负荷率95%,超过正常设计17.6%).是否进行双向比较?

况且,使用变频器对电机的好处很多?------增加了就地补偿!=4千乏电容(100元)在40HZ以下时试试看,电机马上升温,结果是坏处很多!

强烈建议采用我公司的恒流节能技术.节能更多.费用更少.可靠性更高.

网友E:
4000台变频器
大家就没有兴趣顶一下?

网友J:
14楼说的恒流节电是什么样的东西
14楼说的哪是什么呢?

网友K:
风机启动是大马拉小车,变频启动就能用合适的电机来带风机,这样实现了节能。

网友L:
变频器可以根据负荷来输出功率,达到节能效果.但对电网输入的谐波产生大量无功.

网友M(2005-09-12):
到底节能吗?我还是没明白呀

网友N:
引用 网友J:
14楼说的哪是什么呢?
恒流节能,就是不改变流量的意思.
提高设备效率,就可以.
在中央空调系统中,实现50-85%节能率的,非常多.
详细,请参考我的:全民参与共同建设节约型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