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1):
各位大侠,请教一下,我需要用一路电源控制三只220V电加热管,每只电加热管5KW,
请教,接触器应该用多大?空开应该用多大?热继电器要不要用? 要用,用多大的???
如果需要用一路电源控制两只220V电加热管,如何选空开\接触器\热继电器???谢谢!

网友A:
连这个都不会计算,那你怎么安装啊

网友B(2010-04-16):
选32A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