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1):
在Q0.0输出脉冲,中间FOR NEXT循环时产生延时,即脉冲的宽度。谢谢了

网友A:
为什么要用for next  来产生脉冲了,而不用pluse更简单,还可以调宽度

楼主:
哦,不过我看书上的例子好像脉冲要好几个梯形图,有的复杂,没怎么看懂,我再试试。

网友B:
偶认为这种方法费解而又不灵活,最好用定时器

楼主:
我用了一下定时器,发现只能输出一个脉冲。看了下程序监控,定时器到时间后就一直on。程序不是循环扫描吗,定时器应该在开始的时候off,到时间才on,然后这样不断循环,不是吗?还是要另外设什么?

网友C:
用一个定时器启动,另一个断开。

楼主:
没看懂,我是新手,说的详细一些吧,万分感谢!!
最近做的好郁闷。

网友D:
将一个定时器设定成自复位型的(用定时器自己的位状态控制定时器使能)
此工作方式下定时器的当前值是一个锯齿波,然后用当前值与要求的占空比比较,根据比较结果输入脉冲

比如我们用10ms定时器 T33 作锯齿波发生器,生成脉冲周期为1s,占空比40%
用下面4条简单的语句就可以实现

Network 1 // 锯齿波发生器
LDN    T33
TON    T33, 100 // 100 控制脉冲周期

Network 2 // 脉冲输出
LDW<  T33, 40 // 40 控制占脉宽
=      Q0.0

如果精度要求较高,可改用1ms定时器

网友E:
你用的是200的还是300的,如果是300的话直接在组态时设clock memery就可以了~

楼主:
我用CPU214,应该是200的

楼主:
试了一下,脉冲出来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