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1):
今天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用伺机服电机带动一载台运动。工作情况是这样的:先归零,然后前进25mm,停顿0.5秒,后退25mm,停顿0.5秒.往前25mm。这样往复运动。正常工作的话前点应该在25mm处
后点应该0mm处(假设机械原点处为0mm处).但是运行段时间后发现位置有变化。前点在23mm处,后点在-2mm处。不知是何原因。执行归零动作又能回到0mm处。
有谁遇到类似的问题么,怎么回事呢

[

楼主:
用的是脉冲串方式控制的。是不是干扰引起呢?

网友A:
在这个控制方式下不能保证位置的精度阿

网友A:
还要考虑齿隙误差^_^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是你的方向信号和脉冲信号是同时给定,有时驱动器响应慢的话就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每次使方向信号超前脉冲信号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传动间隙,记住每次换向补上
间隙误差

网友D(2005-11-03):
同意楼上的观点,是反向间隙的缘故!

网友E:
这样做没问题.但不要加减速机,必要的话可以用同步带.我做过很多,比你的动作还复杂,可以用的.如果过冲或不足可以通过调节PI 和刚性改良.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传动间隙,记住每次换向补上
间隙误差

网友G:
改为位置控制模式,每次使方向信号超前脉冲信号,记住每次换向补上传动间隙的间隙误差.试试看!

网友H(2006-07-31):
方向信号应该接到哪里啊
 望大家指点一二

网友I(2006-09-21):
有没有清除滞留脉冲

网友J(2007-01-13):
引用 网友E:
这样做没问题.但不要加减速机,必要的话可以用同步带.我做过很多,比你的动作还复杂,可以用的.如果过冲或不足可以通过调节PI 和刚性改良.

不能加减速机?
为什么啊?

我们准备加呢
增加扭矩呢。

网友K:
减速机还是有背隙的

网友L(2007-03-03):
是齿轮的间隙,往返运动都会有,写程序时,记住!!!反方向时补上

网友L(2007-10-12):
同意楼上的观点,是反向间隙的缘故!反向时补上(误差固定的)

网友M:
伺服干扰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