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1):
三菱A2ush-S1通过编程口与gp570和GP2000的接线图谁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菱A2ush-S1通过编程口与gp570和GP2000的接线图谁有?
应该是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菱A2ush-S1通过编程口与gp570和GP2000的接线图谁有?
应该是这个

感谢老大费心分享,不过您是否有发现您贴的图怪怪的吗?为何左边8PIN下方又有20几脚的接线呢?

网友C:
A系列的编程口与FX2N是不一样的;
上面的是FX2N/1N与GP的连线;

网友D(2005-09-25):
上图是对的.只是文字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