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1):
今天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用伺机服电机带动一载台运动。工作情况是这样的:先归零,然后前进25mm,停顿0.5秒,后退25mm,停顿0.5秒.往前25mm。这样往复运动。正常工作的话前点应该在25mm处
后点应该0mm处(假设机械原点处为0mm处).但是运行段时间后发现位置有变化。前点在23mm处,后点在-2mm处。不知是何原因。执行归零动作又能回到0mm处。
有谁遇到类似的问题么,怎么回事呢

网友A:
重复定位问题。

网友B:
加个三菱的1PG很好解决的,用单速控制可以作的!

网友C:
有可能是机械的问题 丝刚螺距补偿要了

楼主:
谢谢两位热心人。
问题解决了,是机械问题。

网友D:
是不是丝杠间隙太大???

楼主:
是连轴器

网友E:
可能是电路干扰

网友F(2008-07-07):
利用PC机上的定位软件“FXVPS-E”向FX2N-20GM输入定位程序(此时,20GM的状态开关拔向手动位置“MANU”),但此时软件说FX2N-20GM没有响应,要查连接,但我的机子已连好,是咋回事,你能提供解决的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