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1):
有台风扇不转了,拆开原来是轴瓦断裂,转子有扫膛痕迹,换了轴瓦后,量线圈绝缘和定子线圈和电容都没问题,我把转子挫了下,把毛刺处理下就装进去了。通电后,怎么也转不起来,而且用手转都转不动。断电后转子于定子间隙什么都正常,手也转的动了,这是什么问题,请大家指教。

网友A:
是不是转子断条了?我所知道的就只能换同型号的转子了。

网友B:
没装好吧。把扇页拆了看能转不。

楼主:
转子是普通的,就外表磨损点 ,其他没什么。拆了,转不起来。

网友C:
我也遇到过类似情况,一直没搞明白,后来还是换了电机才行。我也估计是转子的原因,可是没转子替换,不如干脆重买一个省事了。呵呵!

楼主:
谢谢,我就是想弄清什么道理。过几天买个转子再试下。

网友D:
看是不是轴瓦的间隙太大了。

楼主:
换了新的了,间隙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