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1):
目前在一长度为214米的地下封闭管廊内,安装37套36V40W白炽灯,我选用2000VA安全变压器,变压器出线干线为16mm2线。发现只带了20套灯安全变压器有明显噪音,且变压器输出侧电压降为28V。
问题:1.安全变压器容量选择是否有问题?2.线路压降如何产生?3.如何解决?

楼主:
后来,我用一台3000VA的安全变压器替代,噪音明显消除,但末端灯具进线电压仍为22V。
现在不明白是我变压器容量选小了还是线损太大,如上述提高容量仍未消除线路压降问题。

网友A:
我现在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低压室配电房出线端电压有375V,但到了用电的办公楼产生了巨大的压降,只有350V左右。
关注中!

网友B:
导线的千米电阻值x导线长度x电流=u线路末端的电压降

网友C:
没办法,加粗线径啊。可考虑用三相的形式供电,以节省导线的投资。

网友D:
简单计算了一下,末端压降约9.366V
还应该考虑变压器本身,2KVA的变压器本身就降了9V,好像有点太差劲了(才75%的负荷)。2KVA变压器满负荷应输出55A电流,二次测绕组至少应使用18平方毫米的线材,看看是否是厂家偷工减料?
解决办法:1:更换更大容量的变压器2:增加导线截面积

不对之处,敬请指教

网友D:
补充一下,若允许进入220V,可以考虑给每个灯分别装上一只50VA的变压器

楼主:
估计是变压器质量问题,我后来是了一下,才带了25%的负载就开始有噪音了,旁边有一个3KVA的全带上也没噪音。准备拿个2KVA的认可产品在试试。
36V系统的线路压降好像和380V的线路压降计算方法不一样。线路损失好像更大。准便尽量缩短送电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