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1):
软启动器天一热就起不动电机或起来后一加载就自动停机??(电机75kw)
     本人开始以为是热的原因,但是泵房里还有两台大电机(110kw)都没事,忘了说了电机都是用来带油泵用的,每台油泵的流量和压力都可调的。
  也怀疑是软启动有问题,可是换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新的还是不行,还是跟没换前一样。
  用的是ABB(ALL    Bradleg     ,     Balletin150,     SMC  Dialog  plus)的软启动器

                                  求高人指点一下什么原因

网友A:
卡一卡启动电流吧,看是不是短路了?

楼主:
电流侧过没问题,而且有的时候电机怎么用都没事,两三天都不会出现我说的那种情况,
       艾!!!!!郁闷阿

网友B:
查一下软起动故障报警码是什么,

网友C:
110kw油泵?! 油泵的最高扬程与流量要求多少?
我是搞流体设备节能的.只要能提供你的要求.就可以知道,你有多少浪费.
如果45kw油泵就OK,就不用软启动.

楼主:
故障报警说是线路故障,但是有的时候加到35mp都没问题,好奇怪啊

楼主:
四楼说的何意想帮我节能吗?还是要向我推销你的设备,本人用的泵是可调的压力从零到35mp,流量从零到150升,不知你有何高见

网友C:
一般来说流体设备节能空间都很大.
压强换算   磅力每平方吋(PSI)千克力每平方厘米吋水柱(in H2O)巴(bar) 千帕斯卡(kPa)千帕斯卡(kPa)帕斯卡(Pa)千帕斯卡(kPa) 1磅力每平方吋=6.89kPa1千克力每平方厘米=98kPa1吋,水柱=249Pa1巴=100kPa 1kPa=0.145磅力每平方吋1KPa=0.01千克力每平方厘米1Pa=0.004吋,水柱1kPa=0.01巴
泵可调的压力从零到35mp=?  流量从零到150升(540立方),最大流量时输出压力65米水柱?
您说明泵的详细工况,我可以确定有多少节能空间.如果大于50%,用星三角启动就可以.

楼主:
七楼的大哥太有意思了,用星三角那还研发软启动,变频器干吗
照你说事物的发展那不是向后倒了吗
而且不明白星三角怎么会比软启动节能,

网友D:
你得看说下软起上显示的故障代码啊,要不说不清的

楼主:
故障代码是29      线路故障   可是我也查了线路没什么问题
    郁闷中。。。。。。。。。。。。。。。。。。。。

网友C:
如果不是频繁启动, 用软启动,变频器启动=打的到家门口买菜. 不比星三角好.说启动电流影响电机多少寿命,也是蒙外行.
  事物的发展-----过  犹不及.
  我的意思是: 您说明泵的详细工况,我确定有50%节能空间后,完全可以用星三角启动.

楼主:
我用的泵是要频繁启动的,而且有时很频繁,

网友C:
一台泵要频繁启动.难道是用于液压?
还是劳驾您  说明泵的详细工况.

楼主:
楼上说的没错就是液压

网友E:
首先表明一下我对软启动器的态度:垃圾
   能够调压到35MP的油泵大概是柱塞泵吧?      用电桥测量一下电机三相绕组的平衡情况,用摇表测一下绝缘情况,确保电机绝对无事;断开油泵,甩开负载试一下;用其他没有问题的110KW的软启动器试,顺便将这台起不起来的软启动器换到在运行的电机上试。还找不到问题那就怪了。

   另外,5楼的朋友,这种油泵要讨论它的扬程就有点可笑了,其实自己换算一下就知道它能把油抽到多高的地方。

楼主:
15楼说的很有道理,电机绝缘电阻我都测量了没问题,软启动是新换的,有20天了吧,今天又改了参数,明天再看一下,
   有高见的就发表一下吧,期待中。。。。。。。。。。。

网友F(2005-09-19):
启动电流设置小!!想都不用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