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方按求助

楼主(2005-08-12):
图为装瓶机简图,要求用电机驱动两个滚筒,每个滚筒可停在6个位置,要求定位精度1mm
求教我应该使用什么电机,不用伺服机行吗?

网友A:
不知运行速度怎么样?如果不是十分快的话,可以用步进电机。定位不成问题。

楼主:
速度很慢.大功率步进机哪里有卖?需加减速机吗?

网友B:
速度很慢拿你就跟我联系吧

网友C:
用步进应该可以。我公司的步进控制器可实现复位,自动加减速,两轴连动。

网友D:
IAI的电缸很合适,象用汽缸一样的简单,不需要再做机械加工,汽缸控制两个点的定位,而它通过8421码控制16个点的定位,精度0.02mm,价格也非常的好,真找不出什么理由不用他,但确实就是有很多人不用它,这就是
我正在找的原因。

网友A:
我厂提供全系列步进电机及驱动器。Email:admin@guangte.com.cn    TEL:0519-2832353

网友E:
先别下结论用什么方式!

你是否能描述运动的速度曲线过程或者动作过程?如果需要走CAM曲线的话,可能就要看驱动器的能力了,而且,这个辊筒配合的动作有没有灌装啊?其它动作如何?

速度究竟如何?慢不是一个确切的描述,因为,10圈也叫慢,50圈其实也不算快啊!1000圈肯定算是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