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2):
变频器的作用是什么?
变频器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
变频器用于什么地方?
              万分感谢!

网友A:
变频器就是将工频的三相交流电变成频率和电压可调的交流电,一般有交-直-交型和交-交型。
工作原理是通过一个不可控的三相整流桥将工频电整成直流,再通过IGBT年变成所需频率和电压的交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