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2):
三菱QD75D4定位模块里的参数使用哪种软体可以下载呢?该软体叫什么名字?不知道哪里可以下载?请指教!

网友A:
使用GX Configurator-QP可以下载,这个软件是专门用于QD75系列编程的。那里下在我不知道,你的模块在那里买得你就找他要啊,不可能卖你硬件还不给软件吧?

网友B:
还有个方法:没有软件也可以,编个程序把他读出来,参数都有相应的地址的,基本上都是连续的.
不过还是楼上的方便,呵呵

网友C(2006-06-13):
1.51E

网友D(2007-04-25):
引用 网友E:
i have

能给我一份GX CONFIGURATOR QP定位模块编缉软件吗?谢谢!
wangxin-929@163.com

网友F:
我有这个软件 你要吗

网友G:
对阿  用 QP或是直接从程序中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