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2):
国产变频器为什么都不太愿意做小功率变频器?因为大小变频器的成本差不了多少,而卖价却差多了!本人闲来无事,拆开同系列不同功率的变频器对比,发现国产变频器基本上只是模块或是驱动部分有点差别,而进口的一般差别会大一些。
在主板一致输出板大致相同的变频器,改大二个功率级左右是可行的。具体做法是:1拆下原IGBT,换上同尺寸较大电流的IGBT,此时工作完成了70%。2如果原电流保护是在参数上可调的这好办改改参数就可以了,对于一些不能改参数的只能改硬件了,简单一点的是把输出部分作电流检测的粗铜线减少一匝即可,如原来只有一二匝的就要改检测回路了,复杂一些。如果变频器质量较好的干脆把过流检测去掉。这个环节实际上是在“骗”变频器的检测部分。3如果滤波电容处还有空缺的电容空位,把它补上同规格电容.
个人爱好喜欢对变频器PLC等改动改动,欢迎拍砖

网友A:
我喜欢这种应用。支持楼主!

楼主:
乱搞的烂贴也加钻了,哈哈

网友B:
精辟。有理有据,还有可实现性。

网友C:
呵呵,楼主有没有试试SEMIKRON的模块??

网友D:
哥么有两把刷子啊佩服啊

网友E:
有点意思!

网友F:
功率相差不太大的应该还可以,但大功率的就不好说了!

网友G:
这也许是一种办法,但是你将改过后的变频器用于实际控制中了吗?会出现其它的故障吗?

本人从没用过国产的变频器,不过有机会会试的.

网友H(2005-11-12):
国内做变频器或变流器都有很多人这样作

网友I:
我个人坚决反对扩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我个人坚决反对扩容!
很想听听反对的理由。对于扩容,我并不反对,但是,近来发现,许多扩容的系统总是报出一些莫名奇妙的故障,感觉扩容的东西质量上参差不齐。

楼主:
我只是证明可以这样改,并不提倡,烧了别骂我,哈哈

网友A:
我们国家在定义创新的内容里,除了原创的创造创新以外,还提出了集成创新的理念。所谓集成创新,就是在你的系统里,所有的技术都是成熟的技术,通过独特的集成以后,却是一种创新。我理解集成创新,属于应用技术的创新。

扩容,这种行为是复杂的,这里面既包含了应用技术的智慧、水平、也包含了知识产权、道德、经济利益的驱动等等。我感兴趣的只是扩容的技术内容,对于这种行为本身,持谨慎的态度。而且倾向反对。作为一个工程师,也要遵守起码的职业道德。关注扩容,主要是出于对其技术内容感兴趣。

在论坛里讨论扩容的技术问题,不涉及行为。我觉得应该是好事。因为这里面涉及了传动技术的软硬件的核心技术。切磋交流的空间是很大的。

网友J:
说的不详细得啊!
有没有具体点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我个人坚决反对扩容!
很想听听反对的理由。对于扩容,我并不反对,但是,近来发现,许多扩容的系统总是报出一些莫名奇妙的故障,感觉扩容的东西质量上参差不齐。

对于我们自控科班的人来讲,50A和500A的控制器是没有太大区别的.有几个人是为技术的原因改大控制器?都是利益的驱驶!财富的背后都隐藏着罪恶!这就是我反对的原因.

网友A:
以下是引用tanshuozhe在2005-11-18 22:13:00的发言: 对于我们自控科班的人来讲,50A和500A的控制器是没有太大区别的.有几个人是为技术的原因改大控制器?都是利益的驱驶!财富的背后都隐藏着罪恶!这就是我反对的原因.
钦佩你的职业道德。不愧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职业传动控制高手。欣赏这种职业高手的作风。既有精湛的业务水准,也有严格的做人做事原则。好。

网友I:
引用 网友A:

钦佩你的职业道德。不愧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职业传动控制高手。欣赏这种职业高手的作风。既有精湛的业务水准,也有严格的做人做事原则。好。

拜读过N多任工的贴子,发现任工也是很有个性的人.由其在讨论技术上,技术就是技术,不要把利益也弄进来.确很佩服.只是觉得我们这种个性好象不是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