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2):
怎么把大的文件分割成小的文件?
我想把我厂拉丝机的PLC 程序传上来

网友A:
如果你想往这儿传,只能把原文件另存为文本,然后在电脑上分别切割成小文本,再一张张上传。

网友A:
另外,请注意论坛允许上传文件的类型,你可以用doc、pdf。实在不行你可以把图面抓图下来存为jpg。

楼主:
是大型程序 rar的

网友B:
俺也想知道,时刻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