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2):
每次停电后,都要用笔记本连上PLC,在MODE里切换到RUN才能使之工作。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电池是换了新的以后才发生这种情况的。

网友A:
什么PLC?肯定是设置问题

网友B:
停电重起时,你是否用编程电缆把笔记本连在PLC上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什么PLC?肯定是设置问题
支持意见

网友D:
把DM里的起动设置更改一下就行了;

楼主:
OMRON CPMIA PLC
是否需要释放权限?
谢谢楼上各位关心。
本人菜鸟,请各位费心回答时,能否尽量详细一些? 谢谢!

楼主:
2楼大哥:

设置--〉启动--〉模式--〉选择 “运行”(原来在编程器状态)
是否就可以了?

网友E:
应该是可以了的

网友F(2005-10-19):
DM6602改为“0000”

网友D:
引用 网友F:
DM6602改为“0000”

正确;
可能你设置的是启动后进入编程状况;

网友G:
您做功課沒有?

网友H:
呵呵!老大说的真详细,可惜是英文的,看着费劲.
学习中......

网友I(2006-02-21):
首先将CPU置于编程模式,在PLC设置里选调电前状态,将之下传到PLC后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