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2):
求教各位仁兄:有关和利时两个控制站设置问题:我用的是MACS3系统,要组态两个控制站:10#/11#站.底层已完成组态.求教上下层以及通讯如何连接..?

网友A:
自己组吗

网友B:
1、在facview中组台两个io设备,分别对应10#和11#站;
2、在标签变量中定义与控制器的变量对应关系

网友C:
连好网络后,配置操作员站"计算机配置",配置好后就可以连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