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2):
我手头的资料是电磁阀的电流与开合大小的的对应关系,但是没有电压跟开合大小的的对应关系,是不是用  “等效电压/负载电阻=电流”用这个公式估计电压不知是否可以????

网友A:
一般而言,比例阀的控制压力输出有以下三种方式:电压控制压力输出、电流控制压力输出、数值控制压力输出。
 不同的控制信号间不是简单的换算关系,以美国MAC电磁阀的LCP035A系列电磁比例阀为例:
 电流控制压力输出 压力输入信号:电流范围4-20mA
 电压控制压力输出 压力输入信号:电压范围0-10VDC
 因此,必须视品牌、信号确定不同的压力控制输入信号范围。

深圳精科   朱伟
TEL:0755-82055916  13510548590
FAX:0755-82419986

网友B(2005-11-04):
为什么一定要换算成电压呢,你不是有电流与开合大小的关系吗,直接用电流不就行了吗?

网友C:
先把PWM转换成模拟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