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2):
那位大侠.告诉我.我有三菱FX2N 64MB PLC.在编程时,它的输入点是X001到X037可以相对应.而输出点Y1 Y2 Y3 Y4 Y5 Y6 Y7  Y10 Y11 Y12........怎么与M1 M2 M3 M4...等相对应呢?.

网友A:
把问题说清楚!不明白!

楼主:
编程用的 I/O点与PLC接线端 Y1 Y2...怎样对应.应手头无资料.

网友B:
GOD   m1那些是内部继电器  可以说是虚拟出来的  搞什么对应 啊

网友C:
Y是输出继电器;Y0~Y7、Y10~Y17。。。。8进制;
M是内部继电器;M0~M9,M10~M19。。。。10进制;

网友D:
Y1,Y2,Y3,...,是PLC的输出点。
M1,M2,M3,...,是带负载的交流接触器。
他们的对应,是根据你自己的想法,如:Y2与M1对应,应该将Y2的输出带M1的线圈。
仅供参考。

网友E:
黑黑 Y 和M应该是没什么对应规律的了
你自己想把Y与M 对应就怎么对好了   。因为 Y和 M 是不相干的问题了 ,M 是继电器呢  也就是相当与线圈  A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我现在已有了梯形图.因没有电脑与PLC的连接电缆.观察不到程序动作.现在要找具体的 M...控制哪个继电器或接触器.只能去问编程的人了.欧姆龙的输出点编程倒可以直接按相对应的数字.

哎!我还是错怪了各位.在这里向各位道歉.因我只拿到了一半的梯形图.没有看到后面的LD M1 OUT Y......    LD M2 OUT  Y....      现在搞明白了.

网友F:
Y与M没有对应关系的!

网友G(2005-10-31):
X和Y也没对应关系呀,只不过看着后面的数字差不多罢了.你要规定X0对Y0,X1对Y1.....?要是输入和输出点不一样多的那还不疯掉!!

网友H:
没有对应的关系

网友I:
Y 和M应该是没什么对应规律的了
你自己想把Y与M 对应就怎么对好了   。因为 Y和 M 是不相干的问题了 ,M 是继电器呢  也就是相当于线圈

网友J(2015-01-27):
它们不是对应输出的,在于你的逻辑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