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2):
我公司刚买了台旧龙刨 卖机器的和我老板说要用20KW的交流电机替代原60KW的直流拖动系统  说这样能省不少电 我想应该不行  求教替换后会不会出问题  只要是哪方面的问题呢? 谢谢

网友A:
变频器和交流电机代替直流调速系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而且也可以做到相同的技术性能和控制要求,造价,使用,维修维护都比直流调速好的多,关键是如何去配置这个系统。
还要看你想达到的控制精度是多少。
如果精度不是很高的,用一般的变频器就可以达到要求,比较关键的就是要求变频器低速时的转距要比较高。

网友B:
你查一下电机的机械转距一般直流电机机械转距大也就是说带负载能力强
调速方面现在交流变频已经很成熟了
所以你查看一下机械的性能就知道了
我觉得20的代替60的有点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