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2):
我用的是S7-315-2DP,在操作过程中CPU突然STOP了,请问是不是进220电压了!

网友A:
不一定,你先看一下在线诊断的结果。

网友A:
在程序里加上一个OB82看看。

楼主:
OB82我已经+了
在线诊断是少OB86,可我把86+上后,CPU显示组态错误,不+OB86组态正常,
我的组态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