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帮我看看我的电流是不是正常的!

楼主(2005-08-12):
小弟有一个电容自动补偿控制器,里面有380V的电容8只,现在电容全部投入的时候,电容桂上面的电流表显示分别为:第一只:25A,第2只:50A,第3只:100A,请问师傅们,这样是正常情况吗?还有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是不是电容漏电或是有不工作的

网友B:
多大的电容?保护用的是保险丝吗?保险丝是好的吗?

网友C:
这是不正常的,你应该先检查一下你的熔断器是否完好,如果有的话,接触器吸合是否良好,再就是检查电容器的容量是否平衡,有没有断相的。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
小弟下午去检查
等下午把检查结果告诉大家!
是0.4KW的电容,保护用了熔断器的!

楼主:
现在好了
谢谢各位师傅指教 !
原来是熔断器烧了很多,至少少了15个以上,没组都有烧掉一到两个熔断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居然用了一年!!!!!!
还有个问题望师傅指教!
就是功率因数在邂逅0.85的时候,我投入了第一组电容, 但是投入的时候功率因数没有变化,电流表也没变化,用电压表量电容上面的接线头,电压正常! 请问师傅们,第一组电容投入后功率因数没有变化,是正常的,?还是说是我的电容坏了!(电容没有明显的鼓包)

网友D:
拿个钳型表测测每个电容各相上的电流看看。是不是平衡的。我以前遇到过。坏掉的电容外形上有一点看的出来。然后电流不平衡。换了之后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