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2):
请教版主及各位大侠

我在维修一台西门子440的变频器,故障一直是上点显示F0002过电压,一直在找原因,没由找到,有一天突然改变一下直流回路控制器使能,把它设置为禁止,驱动板上与直流电压正极相连接的220欧电阻烧了,其他的没有发现问题,换上电阻后扳子又好了,毛病还是F0002。

在调试板BOP中调出直流回路电压显示1046V,可实际测量整流后直流电压才560V,我以为使检测回路出问题,就检查电压取样电路(有光藕SFH615A-4的那部分电路,检查输出端使4.66V感觉电压不对,就把输入端电阻换成同阻值的电位器,想改变一下光藕驱动电流,看是不是光藕问题,或取样电路问题,当我把原来1K阻值调节到900欧时原来烧过的220欧电阻又烧了,换上新电阻后驱动又恢复了,开机还是直接显示F0002,不过我摸主电源的两个电解(63V100u)和触发电路上的电解发热,测量驱动板主变压器输入端直流电压是535V,变压器输出端27V,请教这是否正常,还有这台机器的电源电路感觉很奇怪,只有一根直流正极线接入驱动板,驱动怎么出现的电压啊!急

楼主:
真诚的请教各位大侠能够帮助!

楼主:
真诚的和各位交流,我现在已经把西门子440(55KW)机器的电源驱动板原理图画完了,如果又愿意赐教的大侠可以一起电话交流13941465185,王

网友A:
请给变频器接地

楼主:
怎么接地啊!请指教

网友B:
今天刚好处理这个故障,你把斜坡下降时间调整一下(增加斜坡下降时间),在P1121里调整.祝你成功!

网友C(2007-06-30):
换小板A5E00128244好了,修了几台.购买几快新小板,P0010改不到1或30,敬请帮助

网友D:
VEC-V6FY风机水泵一体机
根据风机水泵类负载单独设计的一体机,除了具有风机水泵专用变频器的所有特性以外,
内置了工变频自动转换装置,使客户一次到位地解决风机水泵类负载的变频驱动问题,节
约二次配线的成本,并可实现无人看守的自动控制功能。产品涵盖380V、660V、1140V电压
等级。
功率范围:11-400Kw

技术特点

 1.采用优化正弦波PWM控制,低速大转矩;
 2.多种控制功能:多段速度,摆频功能,内置PID,轻松实现闭环控制功能,
  多种负载特性V/f
 3.±15%宽输入电压,能承受200%的电流冲击,适应中国的电网和工况;
 4.完善的保护功能: 过载,过压,过流,短路,欠压等;
 5.转速追踪功能,故障自动复位再启动,自动化程度高;
 6.随机载波可调,电机静音运行;
 7.调速精度±0.5%;
 8.产品全系列模块化设计,做工精良,外型小巧,性能稳定.
 9.内置PID调节功能,可接收多种信号,可轻松实现一拖多功能;
 10.简单构成闭环控制系统,实现恒压,恒温,恒定流量等自动控制;
 11.自动节能功能,自动检测负载特性,调整输入状态,提高节能5%以上;
 12.内设工频旁路,实现工频变频自动转换;

产品应用

循环水泵、中央空调冷却水泵、潜水泵、油田注水泵、输油泵等;
水泥厂离心风机,陶瓷炉窑风机,矿井风机,锅炉鼓引风机;
工业与民用恒压供水,水处理,音乐喷泉,
化工,制药,冶金等工业用水泵,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