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3):
我用EM235的两个AD口转换同一个电压,但是转换的两个数据不是一直相等,总有偏差。可不可以把数据的后几位与0进行与操作,把它约掉?

网友A:
有一点偏差是正常的;

楼主:
因为我的程序里,如果两个电压相等就要跳转到其他语句,所以如果两个数据不能很稳定的保持相等,另外的语句就一直都运行不了,请问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楼主:
没人回吗?

网友B:
汗...你就不会做一个
MW0=AIW0-AIW2
IF   MW0>A
OR  MW0<-A
THEN  ......

网友C:
同意楼上的,别判断两个模拟量相等

网友D:
同意4楼

网友E:
4楼的办法很好

网友F:
你可以设定你的这两个模拟量的值的比较范围,如(5000~5010),在这之内的就认为相等不就可以解决了吗?

网友G:
转换结果只有12位有效数字,最后三位可以去掉(将读数与16#f8进行与操作)

网友H:
模拟量的采集值不会稳定在某一个值上,除非满偏or故障。。。。。。,所以支持4搂

网友I:
你的方法是比较适合工业现场实际的,特别是控制那些惯性较大的运动物体而又不是要求特别精确定位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