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漏电问题

楼主(2005-08-13):
请问电机在不接地情况下,用变频器控制运行,其表面带电,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A:
围起来  包起来。别给人碰!哈哈  !!仅供参考!如果是感应电没事!是绝缘坏了那就。。。。。。,最好是接地!

楼主:
绝缘没坏,应该是感应电,正常吗?

楼主:
说明一下:电机在不用变频器的情况下无此现象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给个答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电机在不接地情况下,用变频器控制运行,其表面带电,有解决办法吗?

电机为什么不接地?
变频器也要接地。
连起码的电工常识都没有。接地就是解决的办法。

楼主:
当然知道需要接地,我只是想知道,电机接在变频器下端后,是否都会有带电现象?为什么?

网友C:
使用壳体连线与接地线接触,如果火花大,表明变频器或电机确有露电,如果火花小,表明仅为感应电.

网友D:
不管什么原因,电机必须接地,之后再查问题。

网友E:
电机加装地线,OK

楼主:
我认为是由于变频器输出的高次谐波分量引起的三相电压矢量和不为0,造成中心点对地电压不等于0,可我老板非不认可,认为是电机质量问题。哪位能够让我给老板解释清楚?谢谢

楼主:
每人能回答吗?

网友F(2007-08-18):
电机“漏电”问题的分析:
    一,现象
在电机使用中,会发现电机有“漏电”现象产生,有的甚至会产生100V以上的静电电压,这样高的静电电压会让人有刺痛的感觉,以致让人会误认为电机“漏电”了,其实这只是感电。感电的感应电流通常比较小,不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二,原因
现代变频器的控制原理绝大多数都采用了脉宽调制(PWM)控制方式,为了保证变频调速系统的负载响应性及运行平稳性,同时为了降低电机运行时发出的高频噪音,调制波的频率一般都达到了4K及以上,特别是中小功率的变频器,因输出电流较小,载波频率可达10K以上,因此,变频器输出的电压实际上是一系列宽度不同的脉冲。另外,在一些高性能的电流矢量变频器中,例如安川G系列变频器、优利康YD系列变频器、丹佛斯VLT5000系列变频器等等,在这些变频器中都接有直流滤波的大电容,使得输出脉冲的上升下降沿都比较陡。所以,由于电机线圈与电机外壳之间有一个等效电容存在,就在电机的外壳上感应出了一定的电压。随着频率的增加“漏电”越来越小,低速的时候“漏电“比较严重但是,感应电压与漏电电压是不同的,感应电压虽可能比较高,但感应电流通常比较小,不会产生特别严重的后果。而漏电是由于电机的绝缘受到了损坏,线圈与外壳间的绝缘电阻变得很小,输出电压直接通过这个变小的绝缘电阻,使电机外壳带电,并会危及人身安全。
   三,措施
根据国家的电气安装安全规程,电动机必须安全可靠接地,在三相四线制供电系统中,零线(N)必须在车间接入点重复接地,接地电阻要小于4Ω。
同样,在使用变频器的调速系统中,电机的接地是必要的。这不仅能使感应电压有释放回路,同时能保护因电机的绝缘故障引起的漏电事故,还能减少变频器对其它电气设备的干扰,使电气设备都能安全可靠地运行
宗上所述客户这样检测出来的是感电,而非漏电。(详细参数请参阅国家电工法手册,国家电气安装安全规程)况且在做CE认证时也不会用这种方法测漏电。

网友G:
楼上的讲的很清楚了!

网友H:
我饿
是不是别的地方漏电啊,感应电这样厉害...没见过

网友I(2008-12-15):
还有更奇怪的了        马达一运转外壳严重漏电 ,150V~220V   是三相电的  ,不通电时外壳和ABC相线不导通的          线也没问题    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