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3):
西门字200的怎样调用子程序,比如手动和自动和周期,单动等
又怎样回到主程序。

网友A:
按你说的,不一定用子程序。关于子程序,在网上下个手册,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B:
很简单,你先建立子程序,然后建立子程序运行的条件,如开关状态等

网友C:
编写子程序,然后用CALL指令调用。子程序运行结束后自动返回原先程序的断点继续运行。
或者子程序中用RET指令返回。

网友D:
同已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