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3):
这几天在研究S7软件的应用(以前接触比较少),在组态完毕后,我自己编了一条小程序,想进行离线模拟(没有与PLC连接),具体操做是:先check——保存——Monitor。系统说“Online:Der eingsetellte Anschlu?(com-port order USB) ist zur Zeit nicht verfugber”  我理解的意思是:在线状态时应该将数据传输线与PLC的com点连接。我想可能现在处于在线的状态,就不能空手模拟把,接着我点了open Offline/Online partner这个按钮,来改变我的在线状态,又提示我“Unable to open the Online /Offline partner”。
我对三菱的GPPW玩的比较熟,我刚才的操作就是按照GPPW的思路来做的。哪位高手教一下,怎么办?谢谢!

网友A:
你的STEP7 是什么版本的?

网友B:
你必须先打开S7-PLCSIM,然后把程序下载,把CPU打在RUN状态,现在就可点击Monitor了。

楼主:
版本是V 5.2+SP1
我的意思是不和CPU连接,能不能实现Monitor?
这样自学的方便一点啊

网友C:
3楼不是给了你方法嘛,plcsim就是300的模拟器呀

楼主:
刚Monitor了,S7下方有绿色横条,表示在RUN,
当我要一个常开点 I 0.1 “Modify to 1 ”,系统却没有显示应该有的绿色通路,请问我还少做了哪一步啊?(我现在已经安装了PLCSIM了,授权也有。)
谢谢大虾指教!

网友C:
可以在plcsim中建立一个输入触点,然后就可以当开关用了

楼主:
非常感谢!终于了解了,哈哈

网友D:
plcsim没有授权,有那位XD给个网址呀,谢谢了

网友C:
plcsim也要看版本的,授权并不是每个版本通用的

网友D:
那兄弟你用的什么版本的?要授权不要?可以传给我吗?谢谢

楼主:
这个论坛里有全套的授权,你查一下就可以了。
我用的是5.2的

网友E:
我也安装了V 5.2+SP1,但是怎么没有看到plcsim啊?能否告知!thanks a lot!

网友E:
我也安装了V 5.2+SP1啊,但怎么看不到plcsim啊?能否告知,谢谢!

网友C:
5.3以前的Step7程序不附带plcsim,需要另外安装的

网友F:
5.3的Step7程序,不需要另外安装的plcsim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