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3):
我的西门子变频器设置如下:
P0010----30
P0970----1
P0003----3
P0004----3
P0010----1
P0100----0
P0205----0
P0300----1
P0304----380V
P0305----34.7A
P0307----15KW
P0310----50HZ
P0311----1430
P0700----2
P1000----7
P1080----0
P1082----50
P1120----10
P1121----10
P3900----1
P0004----0
P0701~P0706是15、15、1、2、0、9
P0731----52.3
P0732----52.2
P0756----0
P1237----1
我在启动后出现R0922故障,关闭的时候出现R0502.请高手赐教,为什么出现这些情况,
我的参数有问题马?什么问题?应该怎么做?

网友A:
先看说明书,只有这参数值谁会帮你去看说明书啊,靠自己伙计

网友B:
p0010-----30(改成1)
P1080----0(改成你需要控制的频率)(我调整的是45HZ,呵呵)

P1120----10
P1121----10
这两项的时间调整的太短!,调整!!
P3900----1
改成2 !
祝你成功!

楼主:
谢谢啊 我看说明书了 R0922是没有带负载,R0502是断电,

网友C:
靠,找乐。太典型了。快速调试也有缺陷。最明显的P1300=?这样调试,即使有了负载,通了电,还会出现问题的。什么原因呢?没有做电机的识别。P1910=1没有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