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3):
地点在沈阳开发区,房屋结构是轻钢屋,地桩是灌浆桩,深度为9-12m。

厂房面积有1万5平。有100多根桩。每个桩的钢筋骨架都连在1起,成大的接地网,

测接地电阻为0.3-0.4,从没超过0.5欧姆。再乘系数,也是小于1欧姆的。

现在厂房避雷接地,配电间接地,都和厂房接在1起了。

问:现在厂房内的设备(有精密的电子器件)和油漆搅拌系统的防静电接地能否通过钢柱接入地网???

外一被雷击中有和危险性。

网友A:
哈哈!!!
不知道啊!

网友B:
如果有雷击的话,一点有危险性...特别是精密电子器件

网友C:
不考虑雷击的因素,这样似乎也不妥。电子设备最好能单独接地。

网友D:
引雷接地与精密电子设备接地应分开,你听说过吗?:有一高层建筑的电器接地与避雷针接地未分开,在遭遇一次强雷击后,该楼上接线小姐(带着耳机)许多都遭到雷击,这事是我很久以前在电子报上看到的,发生地点:美国。不过我单位的变电站接地均接在一起,由于电力系统防雷、避雷、引雷设备众多,综合保护效果还不错,还未出过问题。

网友E:
呵呵。没遇到哦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F:
精密电子设备应该单独接地,最好参考电世界的特刊.有详细介绍

楼主:
明白了;。。。。。防静电接地呢。。。。????????????????????????

网友G(2005-09-15):
按照防雷规范的要求,
两者应该共用一组接地系统,但不共用同一引下线。
也就是应该另敷设一条铜芯线连接到地网去。

网友H:
静电接地如果无法单独接地时要与防雷接地点尽量远离